求助 Compobus/D

楼主(2003-06-06):
当DeviceNet通信模块DRT21为从单元CPM1A的第一个扩展模块时(CPM1A可能还有其他扩展模块,例如第二站的CPM1A还接了模拟量输入/输出单元CPM1A-MAD02-CH),CMP1A分配给DeviceNet的地址如表 输入地址(从单元到主单元) 输出地址(主单元到从单元) 02CH至03CH通道 12CH至13CH通道 下面给出一个简单的程序例子,程序实现的功能是将从单元1内部继电器21000的数据通过DeviceNet传送到从单元2的内部继电器21000中 从单元1程序 LD 21000 读入21000地址的数据 OUT 01200 通过DeviceNet将数据传送到主单元上 主单元程序 LD 330000 通过DeviceNet读入从单元1传入的数据 OUT 320200 通过DeviceNet将数据传输到从单元2 从单元2程序 LD 00200 通过DeviceNet从主单元读入所需的数据 OUT 2100 将读入的数据输出到21000地址 请问:01200 320200 00200是代表什么意思,可以任意设,还是怎么得出的。 谢谢!

网友A:
从你的例子可以看出,是对从站IO报文的轮询操作,其实这几个地址都是对于IO报文内容的分配,一般来说,内存的分配是任意的,但是不同的设备有不同的资源空间。我分析,01200是从单元1对于主站单元的INPUT单元,00200是从单元2对于主站的OUTPUT单元,330000是主站的INPUT,320200是主站的OUTPUT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