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有网桥设备吗?

楼主(2003-06-06):
can 有没有类似于网桥之类的设备呀,可以实现远距传输?

网友A:
有,我这里有产品,可以实现CAN信息的距离中继,拓展长度如下: 125k 500m 250K 200m 500K 100m 延时时间最大1ms。可以实现不同波特率网络的无缝连接。 具体情况可以直接和我联系:awa405@sohu.com.

网友B(2008-01-02):
您好,我公司有您需要的产品,如有需求请联系我们的技术人员和销售人员,谢谢!

深圳市爱威轮实业有限公司

电话:86-755-21553004
传真:86-755-86020167
手机:13798401220
电邮:shenzhen-ly@163.com
网站:http://www.link-max.com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
邮编:518057
CAN-232B 智能RS232总线CAN转换网桥
CAN-232B是智能型RS232总线CAN转换网桥,用于PC或其他带RS232端口的设备与CAN设备之间的通讯 。CAN (Controller Area Network)是一种串行总线系统,特别适合组建智能工业设备网络和楼宇自动化控制系统。CAN拥有高传输速度(高达1Mbps) 和高可靠性, 能以高性能和高品质的方式实现高度可靠的监控系统,因此,CAN系统首先被大量地应用于汽车网络中。
    基于CAN网络的实时和多主机特性,它可以很容易地帮助你建立冗余系统。为了能在通常的RS-232设备上使用CAN网络,CAN-232B设计成将RS-232的串行帧重新打包为CAN扩展帧,并通过CAN收发器发送到CAN总线上;反之,如果CAN-232B的收发器收到CAN总线上的数据帧,而且通过了验收码校验,它就会把CAN帧拆包,并将其中的数据发到RS232口上,因此它可以在CAN与RS-232之间精确地转换信息。
    从CAN-232B的工作原理可以知道,它是一款智能协议转换网桥,可让您方便地完成RS-232协议和CAN协议的转换,使RS232设备和CAN网络实现通讯。而这种转换对客户是透明的,换言之,用户无需对原来的RS232通信软件做任何变动。
    CAN-232B有两种工作模式:设置模式和工作模式。在设置模式下,用户可对它的参数进行设置。而在工作模式中,它完成上述的协议转换。CAN-232B特别适合小流量的CAN-bus数据传输应用,最高可达300帧/秒的数据传输速率。
    CAN-232B采用表面安装工艺,板上自带光电隔离模块,在控制电路和CAN电路之间实现完全电气隔离。CAN-232B也采用防雷设计,每线提供600W的抗雷击承受力,加上独立的DC/DC电源,这样的三保险设计使CAN-232B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大大提高了系统在恶劣环境中使用的可靠性。另外CAN-232B体积小巧,使用方便,也是便携式系统用户的最佳选择。

产品规格

输入电压范围: 可接任意7.5-24V/200mA直流电源,通过外接线端子接入
微处理器: 内置带看门狗的22兆CPU,高速可靠,防止死机
RS232通讯端口: 标准DB9F座,TXD、RXD、GND三线制
CAN控制器: 采用PHILIPS SJA1000T芯片
CAN收发器: 采用PHILIPS PCA82C250高性能芯片
数据传送速率: CAN控制器数据传送速率可编程最高达1Mbit/s
状态指示灯: 一个POWER电源灯,一个RS232状态灯,一个CAN状态灯
CAN通讯接口: 采用外接式10位接线端子,可方便连线
CAN协议: CAN 2.0B规范(兼容CAN 2.0A),符合ISO/DIS 11898 规范
建议最高帧流量: 300帧/秒
参数设置: 独特的设计使用户用任何RS232通信软件(如“超级终端”)都可实现参数设置
防雷设计: 高稳定性,CAN-L,CAN-H每线600W的雷击浪涌保护
光电隔离耐压: 连续1000VDC,瞬态1500VDC
安装方式: 可选标准DIN 导轨安装或简单固定方式
终端匹配: 无需开盖,在端子上就可实现是否接入终端匹配电阻

典型应用

CAN-bus接口转换产品开发
CAN-bus教学应用远程通讯
CAN-bus网关网桥
智能楼宇控制数据、广播系统等CAN-bus应用系统
CAN-bus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

网友B:
CAN-485B 智能RS485总线CAN转换网桥
CAN-485B具有1个RS485通道,1个CAN通道,一个RS232设置端口,它可以很方便地嵌入到RS485网络和CAN网络之间,在不需要改变原有RS485网络软硬件结构的前提下,使RS485网络获得与CAN网络的通讯接口。CAN-485B设计成将RS485的串行帧重新打包为CAN扩展帧,并通过CAN收发器发到CAN总线上;反之,如果CAN-232B的收发器收到CAN总线上的数据帧,而且通过了验收码校验,它就会把CAN帧拆包,并将其中的数据发到RS485端口上,因此它可以在CAN与RS485之间精确地转换信息。
从CAN-485B的工作原理可以知道,它是一款智能协议转换网桥,可让您方便地完成RS485协议和CAN协议的转换,使RS485网络和CAN网络实现通讯。而这种转换对客户是透明的,换言之,用户无需对原来的串行通信软件做任何变动,就可实现CAN总线数据与RS485总线数据之间互连通讯。
CAN-485B广泛应用于各类远程通讯领域,也适用于RS485网络向CAN网络升级,同时CAN-485B可作为产品配套模块直接嵌入用户的实际产品中。
CAN-485B有两种工作模式:设置模式和工作模式。在设置模式下,用户可对它的参数进行设置,而在工作模式中,它完成上述的协议转换。CAN-485B特别适合小流量的CAN-bus数据传输应用,最高可达300帧/秒的数据传输速率。
CAN-485B采用表面安装工艺,板上自带光电隔离模块,在控制电路和CAN电路之间;控制电路和RS485电路之间,实现完全电气隔离。CAN-485B也采用防雷设计,两个端口均提供每线600W的抗雷击承受力,加上独立的DC/DC电源,这样的三保险设计使CAN-485B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大大提高了系统在恶劣环境中使用的可靠性。另外CAN-485B体积小巧使用方便也是便携式系统用户的最佳选择。

产品规格

输入电压范围: 可接任意7.5-24V/200mA直流电源,通过外接线端子接入
微处理器: 内置带看门狗的22兆CPU,高速可靠,防止死机
RS485传送速率: 1200BPS-57600BPS 之间与RS485总线速度自适应,无须设置
管理端口: RS232接口,标准DB9F座,TXD、RXD、GND三线制,与RS-485接口共用,方便设置
CAN控制器: 采用PHILIPS SJA1000T芯片
CAN收发器: 采用PHILIPS PCA82C250高性能芯片
数据传送速率: CAN控制器数据传送速率可编程最高达1Mbit/s
状态指示灯: 一个POWER电源灯,一个RS485状态灯,一个CAN状态灯
通讯接口: 采用外接式10位接线端子,可方便CAN总线和RS485总线的连线
CAN协议: CAN 2.0B规范(兼容CAN 2.0A),符合ISO/DIS 11898 规范
建议最高帧流量: 300帧/秒
参数设置: 独特的设计使用户用任何RS232通信软件(如“超级终端”)都可实现参数设置
防雷设计: 高稳定性,CAN-L,CAN-H每线600W的雷击浪涌保护
光电隔离耐压: 连续1000VDC,瞬态1500VDC
安装方式: 可选标准DIN 导轨安装或简单固定方式
终端匹配: 无需开盖,在端子上就可实现是否接入终端匹配电阻

典型应用

CAN-bus接口转换产品开发
CAN-bus教学应用远程通讯
CAN-bus网关网桥
智能楼宇控制数据、广播系统等CAN-bus应用系统
CAN-bus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

深圳市爱威轮实业有限公司

电话:86-755-21553004
传真:86-755-86020167
手机:13798401220
电邮:shenzhen-ly@163.com
网站:http://www.link-max.com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
邮编:518057

网友B:
CAN-3202 智能CAN总线两路中继网桥
CAN-bus网络中,由于受CAN收发器的限制,最多只能有110个CAN节点,或达到10公里的通讯距离。当网络的节点、距离超出以上限制时,可以使用CAN-3202智能CAN总线两路中继网桥以达到延长通讯距离的目的。
    CAN-3202智能CAN总线两路中继网桥,集成2个电气隔离的CAN接口,实现2路CAN通道的数据存储转发。可以成倍地提高CAN通讯距离、增加CAN节点数目。CAN-3202智能CAN总线两路中继网桥操作简单,可靠性高,故障率极低。同时CAN-3202也是一款智能网桥,用户可对它进行参数设置,如验收码,验收屏蔽码,从而可以控制哪些帧可以通过CAN-3202,哪些帧需要被拦截,从而有效地降低了整个网络的负载。
    CAN-3202智能CAN总线两路中继网桥,适用于CAN主网与CAN子网的连接。CAN-3202可应用于两端通讯速率不同的CAN网络互联。在通信负荷很重的网络中,不建议两端通讯速率相差过大。CAB-3202可广泛应用在工业现场控制单元、智能网络节点、智能楼宇单元、矿业控制通讯、远程通讯节点等控制领域,是非常有效的CAN接口工具。
    CAN-3202采用表面安装工艺,板上自带光电隔离模块,在控制电路和CAN电路之间实现完全电气隔离的CAN-1通道/CAN-2通道。CAN-3202也采用防雷设计,每线提供600W的抗雷击承受力,加上独立的DC/DC电源,这样的三保险设计使CAN-3202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大大提高了系统在恶劣环境中使用的可靠性。另外CAN-3202体积小巧使用方便也是便携式系统用户的最佳选择。

产品规格

输入电压范围: 可接任意7.5-24V/200mA直流电源,通过外接线端子接入
微处理器: 内置带看门狗的22兆CPU,高速可靠,防止死机
工作方式: 存储转发
管理端口: RS232接口,标准DB9F座,TXD、RXD、GND三线制,方便设置
CAN控制器: 采用PHILIPS SJA1000T芯片
CAN收发器: 采用PHILIPS PCA82C250高性能芯片
数据传送速率: CAN控制器数据传送速率可编程最高达1Mbit/s
状态指示灯: 一个POWER电源灯,一个CAN1状态灯,一个CAN2状态灯
CAN通讯接口: 采用外接式10位接线端子,可方便CAN总线连线
CAN协议: CAN 2.0B规范(兼容CAN 2.0A),符合ISO/DIS 11898 规范
建议最高帧流量: 300帧/秒
参数设置: 独特的设计使用户用任何RS232通信软件(如“超级终端”)都可实现参数设置
防雷设计: 高稳定性,CAN-L,CAN-H每线600W的雷击浪涌保护
光电隔离耐压: 连续1000VDC,瞬态1500VDC
安装方式: 可选标准DIN导轨安装或简单固定方式
终端匹配: 无需开盖,在端子上就可实现是否接入终端匹配电阻

典型应用

CAN-bus接口转换产品开发
CAN-bus教学应用远程通讯
CAN-bus扩充接点、延长距离
智能楼宇控制数据、广播系统等CAN-bus应用系统
CAN-bus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

深圳市爱威轮实业有限公司

电话:86-755-21553004
传真:86-755-86020167
手机:13798401220
电邮:shenzhen-ly@163.com
网站:http://www.link-max.com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
邮编:518057

网友C(2008-02-14):
   瑞典Kvaser公司专注于汽车、卡车、工业自动化和医学设备等现场测控领域。公司创始人
Lars-Berrno  Fredriks-son是世界上顶尖的CAN总线协议人物,不但作为CAN总线的起草人和执行者,并制定出世界上首个高层协议CANKingdom,另外还有多项世界专利,如Magi Sync和Silent  mode技术。

    Kvaser在多个平台 (USB、PCMCIA、PCI、 ISA、Bluetooth等)上拥有全方位的产品,可为相同的API CANlib开发并且相互兼容。MagiSync------Kvaser 的核心技术之一,使用创新的方法,不需要外部线缆就可以实现多个不同Kvaser 接口的同步。

    局域控制网CAN,是一种有效支持分布实时控制的串行通讯总线。它是国际上应用最广泛的现场总线之一,在汽车工业、自动控制、航空航天、机械工业、医疗器械等领域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CAN已形成国际标准,被公认为几种最有前途的现场总线之一。其典型的应用协议有:CANKingdom、SAE J1939、CANOpen、DeviceNet、CANaerospace、NMEA-2000等。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华南理工大学国家科技园1号楼N203-204室
邮编: 510640
电话: 020-3874 4186; 3874 4187
传真: 020-3874 4189
E-mail:
销售: sales@triv.cn
一般信息和技术支持: support@triv.cn

网友D:
PROFIBUS//CAN 网桥
北京鼎实
下载产品手册:www.c-profibus.com.cn
电话:010-82078264,010-62054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