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高压变频器

楼主(2003-06-06):
请问竺老师: 变频器的输出端电抗器该如何确定参数(LC滤波器)???

网友A(2005-05-19):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B(2005-09-28):
我是成都的,我们这儿也有这个问题,参数如何确定是个大大的问题所在呀,求助求助呀,哪位高人指点指点呀,HQFTAKEOFF@SOHU.COM

网友C:
我也想知道 请回复 另外请问空载电流的改变为什么能改变重载电压啊. 空载电流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它应该怎么定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