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系统设计

楼主(2003-06-06):
谁能给我介绍一下变频器的电路设计(包括主要芯片之外的周边各种保护电路,检测电路),各个器件选用的原则是什么?

网友A(2002-12-06):
1、控制电路设计 原则:够用即可! 采用: 通用8/16单片机用+SPWM发生芯片(SA4828、SLE4520等),编程产生spwm是高手! 12.5 专用8/16单片机,80c196MC、DSP(TI的TMS320f24x,还有analog公司也有类似产品!),一片实现 所有控制功能,是实现高性能控制的保证,当然最终效果还是要看开发者! 控制方案: V/f控制--磁链追踪、SPWM调制等 电流追踪、转差频率控制 矢量控制、直接转矩控制 2、驱动电路设计 原则:简单可靠! 最好采用集成厚膜电路,推荐SKHI系列(西门康,贵!)和M57962L(三菱) 如果自己设计,参考他们的电路,但要注意强弱电分开! 3、主电路设计 原则:紧凑合理! 减小线路感抗(采用功率母线结构、减小回路面积) 采用优良器件(电解电容、功率器件) 4、控制、驱动电源 原则:千万重视! 方案: 交流变压器+线形稳压 交流变压器+开关稳压 直接直流高压+开关稳压--性能最好,设计难度最大! 注意方式选择和开关变压器的设计(材料、绝缘、耐压) 另外,我想说IPM只是封装紧凑而已,电气性能与IGBT一样,小功率建议用IPM。 5、检测电路 原则: 输出电压、电流检测最好采用霍尔传感器 调理电路的运放要选性能优良的 有条件的话,霍尔单用电源,然后点接 话说多了,就此打住!

网友B:
一剑先生: 如何检测直流侧电压?需要隔离吗?如何隔离?有没有简单有效的办法? 谢谢

网友A:
检测直流电压 最好采用电压霍耳,精度高,又隔离,推荐。 当然,从经济角度上讲,可采用线性光耦或光耦等效电路也可; 不隔离也是可以的,可通过差分放大接入。中点与运放地接。 如更深探讨,mail cslzh@sina.com 希望给出实名,做个朋友!

网友C:
剑先生说的很好,系统设计非一日的工夫,愿意共同探讨!

网友D(2003-02-27):
一剑先生: 请指点SLE4520、MA818、SA4828是何公司产品,何处有购?

楼主:
SPWM发生芯片(SA4828、SLE4520等)已经是比较落后的芯片了,是不是有更为专用的控制芯片呢?

网友E:
三菱的单片机可以直接输出PWM信号,加上IPM内置驱动和保护, 应该是不错的选择啊。 我是三菱的代理商,不知有推销产品的 嫌疑与否。

楼主:
请教一剑先生:   可否指教一下SA4828的应用?

网友F(2003-04-09):
请问哪位可以帮忙告知有关空压机变频调速的基础网站,本人是刚上路的小虾,望各位大侠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G(2003-06-06):
请问一剑先生: 您所说的主电路设计原则:紧凑合理!    减小线路感抗(采用功率母线结构、减小回路面积)是如何具体实施的? 还有每一个IGBT的散热片间的安全距离需要嘛? 为什么一台绝缘做得比较好的变频器会有复位现象? 常见的复位问题时有什么引起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