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关于电梯请教

楼主(2003-06-06):
设计两层货梯,采用PLC控制、变频器多段速驱动,不用编码器,用接近开关和限位开关可否实现很好的平层要求!第一次接触电梯,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A:
dyfy: 完全可以做到,采用干簧管,增设换速开关,和门区开关.

网友B:
需上下强迫减速开关(行程开关),和上下平层开关即可.

网友C:
功能很容易实现,但要注意安全,现模拟试验后再正式运行。防止程序中有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