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阿尔法”变频器如何

楼主(2003-06-06):
请各位大虾把你们所知道的关于“阿尔法”变频器的情况告诉我好吗?

网友A:
阿尔法公司主要有以下四大系列产品:具体可拨打0755-83152218询问。 G型:泛用系列。经济,实用,可靠;允许电压波动范围广,内部器件温升比较低,可延长产品的运转寿命,具有完善的保护功能及故障诊断系统。 产品质量可靠,技术成熟稳定,相关部件全部才用表面贴装技术(SMT),更提高了产品的可靠性及实用性。 本系列产品的生产制造,售前售后服务均按照ISO-9002国际质量认证体系执行。 Z型:注塑机专用系列。安全可靠,操作简单,改造成本低,适用于大、中、小各种以液压传动的定量泵注塑机,对注塑机油温高、噪声大、机械和密封件使用寿命短等现象有明显改善,节电效率达30%~65%。提高功率因素,减少无功损耗,软起动,起动时无大电流冲击 ;保留注塑机油泵马达原有Y-△起动/运行线路不变 ;对注塑机原有液压系统及电脑控制系统不作变动 ;微电脑自动跟踪控制,相位角检测技术,精确感知负荷的变化,自动调整电机工作的最佳状态,压力及流量的调整方式与改造前一致;更换模具,改变注塑机的工作状态,均无需对ALPHA2000注塑机专用变频器进行调整 ;交互式操作方式,使用LED监视器及故障指示灯,随时掌控系统运行状况 ;加装成控制系统可采用市电/节能运行方式,确保故障时能够正常生产;安装位置一般为注塑机控制框边,或直接挂墙,根据用户要求设计. T型:纺织专用系列。用于高温染色机,具有软起动功能,没有水锤现象,没有起动的冲击电流;可以染各种不同原料的布;可以染各种不同厚度的布 ;节省用电平均30%左右. 应用于树脂定型机,可以任意调整风量,符合干燥需要 风量能调节,自然能生产不同材质、厚度的产品 ;可以大大提高产品的品质;可以一机多用,提高机器稼动率;可以多种少量的生产模式.应用于圆盘针织机,可以低速顺利试车;具有过电压防扫针功能;断线时可以快速停车 ;转速可以依材质需要而调整. P型:恒压供水专用系列。节能功率因数控制(PFC),低噪音运转,PID反馈,短路及接地故障保护,允许有电压波动的电网环境,适合于风机,泵类,空气压缩机。本产品也考虑到恒压供水(气)装置的应用需求,适合多台驱动电机的连锁控制,并针对振荡及追逐(hunting)作了相应的技术处理,可以与PLC,电脑或总线进行通讯,客户使用时会更加方便,达到理想效果。

网友B(2010-06-16):
ALPHA系列变频器是采用电流磁通矢量控制方式的变频器,0.5Hz能够150%转矩输出,超静音稳定运行,内置PID功能可以方便地实现PID闭环控制. 先进的自动转矩补偿,控制方式多样,多达36种的完善保护及报警功能,多种参数在线监视及在线调整,内置RS-485通讯接口,操作灵活,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的多种需求。我司有10年变频器生产历史,艾默生技术,深圳阿尔法变频器厂家经销合作,同时我司还生产制动单元,刹车电阻,电磁加热器,软启动器,恒压供水专用变频器,张力控制专用变频器,起重专用变频器,旋切机专用变频器,注塑机专用变频器请另外至电,欢迎新老客户来电!
联系人:梁经理
联系电话: 15012612407 QQ: 784966164 Email:lw2221@126.com

网友C(2011-09-11):
十多年前用过好像是110kW的阿尔法变频器,体积很大(好像是2米的柜子),感觉很一般。

网友D:
阿尔法现在的6000系列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国产里面算的上中高吧。

网友E:
阿尔法的哪个管技术的不错!

网友F:
一般般,修过几台小功率的,在湖北地区用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