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1N的时钟问题

楼主(2003-06-06):
请各位大侠帮忙: 1。 请明确FX1N中是否有实时时钟? 2。 如没有,是否还需要外接专用卡? 3。 时钟数据是存放在D8013以后?数据是否是用机内电池保持?即每年断电三个月后时钟数据是否还真实存在? 4。 数据寄存器要使用32位如何实现?(既使用俩个D寄存器存一个32位数)是否需要做设置?如何设置?

楼主:
FX1N中有实时时钟! 数据是用机内电容保持!如时间长了电容放电完毕后数据就丢失了!

网友A:
数据寄存器要使用32位可在功能指令前加D D8013 0--59秒 D8014 0--59分钟 D8015 0--23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