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先辈!

楼主(2003-06-06):
我在用plt-22的工程中,发现供给电源发生波动(8v-15v,我的要求是15v),后来发现是plt-22有问题,更换后ok.请问衣卓老师,他很容易坏吗?怎么才能知道他坏了?另外,3120ic被烧写程序后,由pcba厂家生产,后来发现有一部分产品在用lonmaker 时显示不能通信,我更换了3120后ok,3120也被换了好多只.我在用3120和一个带spi的ic通讯时,程序没写spi部分,先把硬件焊上,仅这样,测试时,这个device也不能通讯了,后来将程序先下载(是用lonmaker)到3120(带spi的程序),再加上spi 的ic,测试没问题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啊.是否3120很容易坏?要注意哪些?

网友A:
3120看你怎么用,你现在的使用环境有问题。 1、通讯有问题和收发器附近有没有能量比较大的电磁场有很大关系。 (可以加屏蔽壳) 2、你能确定是plt_22有问题吗? 更换过程中又动过什么? 你的耦合器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的问题大部分是硬件故障和应用问题,自己多试试。总结一下经验。 不要轻易下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