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00个设备用CAN怎么连?

楼主(2003-06-06):
据说CAN最多只能连接110个(还有说64个),如果是300个设备用CAN连接是否有类似中继器的设备?哪里去找?

网友A:
我们有中继器,可以实现.

网友B(2008-07-26):
如果用canopen倒是有限制,一般是127个从站(4对PDO)或63个从站(8对PDO).

如果你要接300多个设备,建议用can-bus通讯就好了,如果一定要接300个canopen设备,那就只能用1对PDO通讯了,一般的canopen从站的pdo都可以配置(通过sdo),只开pdo1的话300从站应该没问题。

网友C(2008-09-27):
请问:PDO是什么概念呢

网友D(2008-11-18):
PDO就是Process Data Object,过程数据对象,用来传输实时数据,在CAN里面默认PDO的消费者知道该报文的内容含义,利用这一点可以用PDO进行广播式的报文发送,数据争议由底层审判,高优先级的拥有总线使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