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消息显示?

楼主(2003-06-06):
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有两个罐的工作状态需要用字节来组合显示,原来的人机界面是TP27,很好解决,但是现在客户需要改成GP,而GP的消息显示只有BIT,和WORD两种,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A:
你可以打电话到021-63178042去询问解决!

网友B:
在gp系列里,gp570是支持32位的!你可以将状态储存到位地址里,比如d0202,m342等,在message里输入字符即可! 也许我不太理解你的意思,因为在message display setting里,的确是只有bit和word两种选择,不知你是否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B:
arfeng去哪里了?

网友C:
arfeng,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如需要,可以互相切磋。 chf_afei@elong.com

楼主:
我可否也来参与,虽然谈不上熟悉,不过也用Pro-face GP触摸屏快一年了,不过很多功能也不是很熟练。小安的解释我也不十分明白。

网友B:
我不明白arfeng为何一定要在这里用byte,因为message display完全可以用word,所以我回答了上面的话,如有不对之处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