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ctiveX控件??

楼主(2003-06-06):
请问如何将ACTIVEX控件中的multipage控件的两页(默认)设置为多页(按需要设置)我一直找不到其相关的属性!!!???还有在multipage的页面上无法放置其它控件(包括intouch的)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2003-04-21):
装SSTAB就行了!

网友B(2003-06-06):
可以在运行时添加。如在含有MultiPage控件的窗口脚本中添加如下代码:#MultiPage1.Pages.Add(" page3 ");运行一下,就会发现有三个Pag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