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请教个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03-06-06):
内密控的编码器,line drive电路,八线。A相,B相,Z相,A反相,B反相,Z反相,加电源和接地线。请问如何接到S7-200 CPU22 6上呢?我看它有6个高速计数器,HSC1,HSC2占用四个输入端子,HSC0,HSC4占用三个输入端子,HSC3和HSC5只占一个输入端子。三路反相信号如何接呢?Z相信号又接到哪个端子上呢?

网友A:
你的编码器需要把三路信号都接进去吗,如果只是测速,用六根信号线中的一根就可以了。而且226的每个HSC用的时候只用一个端子,像HSC1有4个端子的意思只是说这4个端子均可定义为HSC1(但是同一时间内只有一个端子被定义)

网友B:
如果只是测速,用六根信号线中的2根

网友C:
如需要光栅尺及编码器的资料,可以和我联系!我还有磁栅及球栅的资料,可来电话!      杨颖波   13511024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