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旋转编码器!

楼主(2003-06-06):
我是个PLC新手,没有什么经验,只知道旋转编码器发脉冲到PLC的高速计数器,可不知道怎么连接,网上好像也没有这种低级资料。PLC为西门子s7-200 226,它里面带了好几个高速计数器,有HSC0 HSC1 HSC2等,又有介绍说每个高速计数器占用一定的IO口,比如我想用HSC0的,使用的端子是I0.0 ,I0.1,I0.2 ,旋转编码器上有3根线直接连到这3个端子上哇?

网友A(2003-04-22):
最好是看厂家的传感器说明书。如:OMRON的上面说得很全,如何连接都有。(厂家出的书当然很厚,你最好去问用这些器件的人员,厂家代理商一般会送给他们一本)

网友B:
三根线中两根是每一转发出固定的脉冲(脉冲个数要看编码器的性能了),两线之间电角度相差90度都是方波。另一根线是每一转发一个脉冲。 说到这下面的你自己想了。

网友C:
把线接上不就行了吗 你什摸问题

网友D(2003-06-06):
如需要光栅尺及编码器的资料,可以和我联系!我还有磁栅及球栅的资料,可来电话!      杨颖波   13511024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