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阀门角度测量用的多圈型绝对型编码器??

楼主(2003-06-06):
谁用过阀门角度测量用的多圈型绝对型编码器?? 各位同行,我现有一个工程中选用了“阀门角度测量仪”,但选用的产品是比较落后的产品,它由 编码器和单片机组成,编码器安装在电机轴上,单片机将角度转换成某一协议(也没有达到我要求 的MODBUS协议),再经过RS485/RS232转换器、计算机等中间环节给到我的PLC。 我的想法是,谁了解这种应用给予提示,或有产品也可以推荐(择优而选),或合作也可以。 谢谢。。 EMAIL: ZXMZXMZXM@EYOU.COM

网友A:
编码器信号可直接给PLC(需欧洲厂商)

楼主:
偶得之: 您好,谢谢您的指点,但PLC已经选好,没有直接采集SSI的模块,您看还有别的办法吗?

楼主:
我想这个问题很久了,请有识之士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B:
如果PLC已经选定,而且肯定没有SSI接口的话,只有考虑用另外的PLC采集SSI信号,然后将信号发送到你所用PLC中去。 呵呵,我知道不容易做。很多PLC没这功能。瑞士思博PLC有这功能,只要你提供通信协议,就可以把数据传输给任何PLC。 我做过类似项目。你可以试试 。 如果有兴趣,发邮件给我,或者电话 013923737697 zh.rocky@163.com

楼主:
赵工: 您好,昨天忙的一塔糊涂,没有及时与您交流联系,对不助!谢谢您的帮助。 项目合同已经签定,再加一套PLC做SSI格雷码转换,肯定行不通,老板还不得跟我急!! 但我有一事不明白,我给你通讯协议,你的PLC怎就能通讯呢? 为什么? 您做过的类似项目,能简单给我介绍吗??多谢! email:c_c_haha@hotmial.com

网友B:
SAIA PCD系列PLC的通信功能很强大,专用摩托罗拉68340的32位CPU。只要你给出通信协议,SAIA PLC就可以通过接口自定义协议编程实现对其他PLC内部数据的读写。 我做过类似项目。 大致如下: 32台高频电源,分别用32台松下PLC做的控制,另有16台高频电源用16台单片机控制。要将这48台高频电源的内部数据加入到西门子S300系统中去。但S300没这功能,所以当时选用了一台SAIA PCD2,用这台PLC读取所有48台高频电源的数据,然后将数据送到S300系统中去。当时的程序大约有1000行,花了我3天写完调试成功的。

楼主:
不知道对西门子的C7系列PLC通讯可否?如通过MPI接口?

网友B:
其实西门子的MPI接口,据我所知,就是Profibus接口,应该用Profibus卡就可以的。虽然我没做过实际的案例。 SAIA PCD在很多经典案例中就是做网关功能的,就是把两个互不兼容的系统连接起来。

网友C:
如需要光栅尺及编码器的资料,可以和我联系!我还有磁栅及球栅的资料,可来电话!      杨颖波   13511024110

网友D(2004-06-01):
哪位能告诉我绝对型编码器与PLC如何应用,我用葛雷码读出的时候老是有好多数值读不到,是不是PLC输入点的响应频率跟不上啊?但是编码器的转速也不太快!我用的是三菱Fx-2n PLC与 OMRON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