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式光电编码器与增量式光电编码器

楼主(2003-06-06):
绝对式光电编码器与增量式光电编码器与普通的光电编码器有何区别,它的位数(如17位型绝对式光电编码器或增量式光电编码器)指的是什么意思!请教各位大侠!谢谢!。。。。。。

网友A(2003-04-01):
绝对值编码器可以在一圈或多圈的范围内用唯一的标记来表示位置,而增量式编码器是用对某一固定位置的距离来表示位置,不具备唯一性。

网友B:
绝对式光电编码器有记忆功能,每次都会从上一次的停止位置开始。 增量式编码器每次都会从原始零位开始!!17位指码盘刻线条数是2的17次幂,它直接决定了编码器的分辨率!! 日本NEMICON光电编码器 010-82025588-32 Johnny 欢迎来电咨询!!

楼主:
绝对值编码器可以在一圈或多圈的范围内用唯一的标记来表示位置 有记忆功能,那么他的输出信号是脉冲还是模拟信号。

楼主:
增量式编码器每次都会从原始零位开始!!17位指码盘刻线条数是2的17次幂,它直接决定了编码器的分辨率,这种增量式编码器和普通的2500个脉冲/转的光电编码器除分辨率不同外还有其他不同吗?

楼主:
绝对值编码器的输出方式是通过通讯来完成的

网友C(2003-05-27):
绝对式光电编码器是用来测位的,增量式编码器是用来测距的

网友D:
如需要光栅尺及编码器的资料,可以和我联系!我还有磁栅及球栅的资料,可来电话!      杨颖波   13511024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