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引起过流故障(ABB)

楼主(2003-06-06):
一台ACS600变频器做桥式起重机的起升驱动,但后来CDP312(显示器)老是报过流故障,后查是电机编码器联轴节弹簧片断裂,导致反馈速度失真,引发过流故障

网友A(2002-08-09):
很正常啊, 编码器故障, 编码器电缆故障, 相序反都回引起过流.

网友B:
请问一下 变频器是通过电流互感器或霍尔元件检测电流的,以此判断是否过流 跟编码器有什么关系?

网友C:
编码器错误导致了过流.检测电路判断出过流.

网友D(2003-05-16):
你好,我也用ABB的ACS600变频器做桥机的提升,可多交流 QQ:83549025

网友D:
请问老兄是哪个公司的,我们的桥机改造也是采用ABB的ACS600变频器,还望多多交流,你们用哪家的PLC?桥机是双小车吗?同步要求高吗? 请回!!!!!!!!! QQ:83549025

网友E:
是常见的故障,不光是ABB的变频器如此,应该说是所有闭环控制的调速器在速度反馈丢失或不正确时都会如此。

网友F:
同意星云,不过加转矩输出限幅,可以不过流。

网友G:
如需要光栅尺及编码器的资料,可以和我联系!我还有磁栅及球栅的资料,可来电话!      杨颖波   13511024110

网友H(2004-09-23):
这时abb设计的问题,对编码器故障时信号处理不当,在正常速度控制都会莫名其妙显示故障,比如在启动的时候,真正的编码器故障可以通过参数进行屏蔽。

网友I:
楼上的Mr_zhangpc,您能不能给我个联系方式我想和你谈谈关于桥机同步控制的问题。我们公司做通过2个绝对型编码器,进一个位移变送器,进行同步纠偏,我们这个是位置上的同步,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速度同步,位置上的同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步。如果光是速度同步是会出问题的。 我们公司是专门从事编码器销售以及控制位移同步的。希望有机会能祥谈。 如果谁要资料的话请把你们的详细信息:包括地址,邮编,电话,以及姓名发E-mail到我的邮箱:jiyezzq@tom.com,我会及时给你们寄去资料。 曾志强 021-32031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