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如何使用编码器

楼主(2003-06-06):
最近我正是用到编码器,以检测距离,但不会使用,请各高手帮忙.

网友A(2002-01-19):
使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B(2002-03-15):
用4DA模块可以

网友C:
如用FX系列plc,则用XO至X7作为编码器信号的输入端,C235至C255作为计数器。

网友D(2002-05-14):
可以指明一点怎么接线吗?

网友E(2003-04-18):
0、1分别接输入,2接复位

网友F:
用A系列PLC可用A1SD61(A1SD62)进行高速计数来实现。详情可E-MAIL KELINGHENGXIN@163.COM

网友G(2003-06-04):
小弟也想要一份。   谢谢!   panjun0534@vip.163.com

网友H:
我这儿有A1SD62D模块三只,可以优惠提供!

网友I:
如需要光栅尺及编码器的资料,可以和我联系!我还有磁栅及球栅的资料,可来电话!      杨颖波   13511024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