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L-8454/6不能正确测频率

楼主(2003-06-06):
现使用ACL-8454/6测频率,用来换算电机(普通电机,由编码器控制)的转速,不能正确使用,状况: 1、现场信号基本是在7V左右,为了板卡安全,自己搭建一电路,将信号调理到5V以下,电路连接方式如下: 信号源端接光偶(4N25,光偶电源使用板卡的5V输出)1、2脚,1脚前接2K电阻 信号经过光偶引出使用4、5脚,4脚接2K电阻,后接地, 2、最开始直接使用板卡自带例程(COUNTER1的CLK1接待测信号,GATE1接ICOUT6,反门自己加,反门电源使用板卡上的5V输出)测频率,测不到任何数值 3、改用COUNTER3的CLK3接待测信号,GATE3接ICOUT6,程序相应改动,可以测得频率值,但不准,如实际信号是1.5K左右,结果用例程测得频率是6K左右。 4、为了验证计数器是否无问题,接线是否正确,用标准信号源直接接到板卡上测试,测得的频率基本正确。但将标准信号源接到自己搭建的调理电路,再到板卡,结果测得频率是实际信号频率的10倍左右,如1K的频率测得是9.9K左右,后又换计数器为COUNTER4,结果同COUNTER3,同时将调理后的信号接到示波器,没有任何问题。 5、据上情况猜测是否是搭建的电路与板卡不匹配,试过不同大小的电阻,光偶(型号未变)也换过,情况没有什么改变。 6、板卡的使用手册上找不到详细的电路图。 如上状况不知如何处理,恳请帮忙!

网友A:
测频率关键是要加一个反门,由于8454卡上不带反门,所以用起来比较麻烦(PCI-8554卡上带反门)。你反映的问题比较奇怪,明天我们会试试有没有这种现象。

楼主:
反门已经加过了。

网友B:
1.对于第2点,"直接使用板卡上的5V输出",有可能是因为板卡上的电源输出驱动能力有限(大概几个毫安),没有驱动起你的反门,你可以量一下信号经过反门之后是不是还有输出. 2.对于第3,4点,将待测信号接到CLK3,不知道COUT6有没有接反门,如果没接的话,测出来的频率肯定不会正确,因为由硬件决定,记数结束前的输出为低电平,要反一下来作为门控信号. 3.我们这边经过测试,测量频率值很准确,板卡本身功能肯定可以实现,即测量1-100K的频率没有问题.

楼主:
李大侠: 好像ACL8454有非门,PCI-8554没有; 你是不是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