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I-9111卡上提供的5V、12V电源有多大的驱动能力?

楼主(2003-06-06):
想使用PCI-9111卡上外供的5V、12V电源,但不知有多大的驱动能力。

网友A:
几个毫安,不超过10毫安。

楼主:
这么小?看来是不能用了,但不知这些电源是在什么场合下用的

网友B:
其实你用万用电表量一下就知道; 5V 和+12V 是直接连到PCI的金手指上的; 所以电源能力还是很强的; 手册上的值,本意希望客户不要乱接负载; 使走线和电路板过热,损坏或影响性能; 你可以适当的作自己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