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5+sp2 在2000下opc能相互连接吗?需要殊设置吗?

楼主(2003-06-06):
我在计算机的网上邻居找不到另一台计算机的opc。请问需要那些设置〉 请高手指点!!!! 非常感谢

网友A(2003-01-01):
你要对你的计算机进行DCOM设置,将计算机的权限全部发开。

网友B:
请问“孤夜游魂”如何进行DCOM设置,并放开权限?

网友C:
两台计算机一定设置要一样,并且注册表不要修改。

楼主:
谢谢各位大下,我在一个星期前全部搞丁,忘了发个帖子,不同的工控软件之间都可以交换数据。 如果有问题大家可以聊聊。我会帮助大家的。

网友D(2003-02-18):
请问“菜xiao ”,你是如何实现“不同的工控软件之间都可以交换数据”?

楼主(2003-04-01):
用VC/VB等高级语言怎么访问DCS:infi90(wsa/ews)的数据块?crazyyin@263.net

网友E:
有谁知道WINCC的序列号

网友F(2003-05-09):
我发现我的WINCC安装的时候没有OPCSERVER这一选项,就是说我的WINCC是不带OPCSERVER的那种(虽然也是wincc 5+sp2),FAINT!!你知道哪里有带OPCSERVER的WINCC?DEMO也成!

楼主:
听说wincc 5.0 sp2 opc server是自动安装的,我也是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G(2004-03-05):
我的工控机SP3,单独安装step7 5.2,wincc5.1都好用,不过只要安装step7 5.2,wincc5.1就不能运行,显示ccAlgrtserver.exe错误,须重新启动, 然后重新启动还是如此,是不是我的step7 5.2或wincc5.1安装步骤有问题,谁能告诉我应该怎么安装??

楼主:
如何设置dcom,照书上做了,但在同一台计算机上可以进行opc访问数据。但另一台局域网计算机却无法连接,图标是计算机被打了个红色斜线。

网友H:
to 沈阳大狗: “我发现我的WINCC安装的时候没有OPCSERVER这一选项,就是说我的WINCC是不带OPCSERVER的那种(虽然也是wincc 5+sp2),FAINT!!你知道哪里有带OPCSERVER的WINCC?DEMO也成!” ----WinCC的OPC Server是自动安装的,你只要有任何一个OPC客户机,都可以浏览到。 to 游泳的猫: ----安装一下 Step 7 5.2里的Hotfix for WinCC 吧。然后自然就好了。 to WinCC爱好者: ----你的DCOM配置不正确。

网友I(2004-12-13):
我在opc client能看到opc server,但是不能访问数据,出现E_ACCESSDENIED访问被拒绝。

网友J(2005-11-21):
WINCC的序列号是:0123456789
如果是试用版安装的话,可用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