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电传感器

楼主(2003-06-06):
我的研究生课题是泥沙流相关流速计,拟用光电传感器做信号,请教应该选什么样的光电传感器,以什么为标准?

楼主:
没人回答吗,帮帮我,各位老大

网友A:
请详细描述!

楼主:
光源照在泥沙流表面产生漫反射,就是说经过泥沙流调制的光信号用两个相隔一定距离的光电传感器或者光纤传感器采集转化成电信号,然后把两个电信号放大,进行相关运算可以测得流速。原理就是这样,但我对传感器不熟,不知道怎么选传感器,请各位帮忙。谢谢了!

楼主:
没人懂吗?

网友B(2009-02-20):
光纤放大器去进行调整;可以探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