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求助:安川变频器

楼主(2003-06-07):
66G5系列变频器,37KW带动14台1.8KW的变频电机,在制动过程中总是报DC BUS OVERVOLTAGE故障,一直是一块心病,请各位大师指点。 66G5系列变频器,132KW带动120台1.8KW的变频电机,经过1个月左右的运行,会出现这种现象: 报变频器过载故障,更奇怪的是把电机都甩掉,其一运行电流就达到500多安培,为何无负载会有如此大的电流,请各位大师指点。 以上电机的工作环境在轧钢企业的层流冷却区域。

网友A(2003-02-24):
是否有加制动电阻!变频器拖动几个电机有一个问题是造成电磁干扰严重!有时损害主板!要经常把参数恢复出厂值!控制线要屏蔽!

网友B:
将变频器参数恢复到出厂值,再调整,试试看!

网友C:
1.8X120=216(kw)>132kw,理论计算已过载。可能变频器中的功率元件已损坏。

网友D:
第一个问题是由于制动过程当中,制动单元和所配套的制动电阻制动效果不好,或者制动单元CDBR-4030B损坏,对策:制动过程中检查制动单元的工作指示灯是否正常亮,如果没有请更换制动单元,否则加大制动电阻。 第二个问题是由于变频器选择太小,应更换总额定电流大于变频器额定电流1.1倍的变频器。 详细情况请来电话咨询: 安川电机变频器上海服务中心北京分中心 于清华 13601246760 电话:010-63283122-43

楼主:
声明:本变频器是160KW的,带动1.8KW的电机,共60个,并有制动电阻,由于本人着急马虎,出现了错误,望见谅!电阻是2000W、60欧,昨天又有一个变频器出现相同的问题,更换新的就没事了,望各位大侠快快指点。

楼主:
第二问的 声明:本变频器是160KW的,带动1.8KW的电机,共60个,并有制动电阻,由于本人着急马虎,出现了错误,望见谅!电阻是2000W、60欧,昨天又有一个变频器出现相同的问题,更换新的就没事了,望各位大侠快快指点。

网友:
检查整流二极管可能有一至两个击穿短路所致

网友E:
选型有误,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应是所有电机的电流之和的2-3倍。不应考虑功率的大小,加大3-5倍制动电阻。我公司有相关经历。 0371-3763290 张恒 郑州康创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网友(2003-06-07):
你好,谁能提供安川变频其的参数设置手册阿。谢谢 bluefox1028@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