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资料!

楼主(2003-06-07):
我想了解一下:用INTOUCH软件进行实时监控,在现场和控制室的连接中,需要用到的物理介质和平台是什么?另外相关物理参数和标准是怎样的?我可以查什么资料?请教!

网友A:
是新手,我也想了解一下:用INTOUCH软件进行实时监控,在现场和控制室的连接中,需要用到的物理介质和平台是什么?另外相关物理参数和标准是怎样的?我可以查什么资料?请教! alan

网友B:
通讯线, RS232,485,tcpic,..... 取决于你的驱动程序!

网友A:
你的问题有点大哟,哈哈,可以写书了。一般来说,从上到下:InTouch--I/O Server--硬件接口(串口什么的)--通讯线(RS232或485)--设备智能口 所用的物理介质有:光纤、屏蔽双绞线、无线、网线、电力线……主要看你的通讯距离决定所用的通讯设备。 要说的东西太多了,我孤陋寡闻,看的书少,不能帮你找书看,只有凭自己的经验了。huo-hf@21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