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如何计数?

楼主(2003-06-07):
我使用FX0S配omron E6ZB2编码器计算高度,电机转一圈实际高度203.4mm,编码器计数1000点。如何计算?请赐教,不胜感激!e-mail:LIQINGAN0000@sina.com

网友A(2003-04-18):
不知您要求计算线速度还是定位 FX系列有一个方便指令:LD M8000 SPD X0 K200 D20 X0 表示脉冲输入点 K200 为采样周期 D20 寄存器内是测的转速,不过还要换算。

楼主:
我的要求是定位,10m误差允许10mm,请教编码器计数与实际长度如何消除误差?

网友B(2003-06-03):
这里有一脉冲当量的概念,即你的编码器计数每增加一,则实际高度为0.2034mm, 因你选用的PLC为FX0S,该编码器不带浮点运算功能,你不可以直接用脉冲数P*0.2034,你可以用这样一个办法,将0.2034放大100倍,然后用指令 mul c235 k203 d100 ,再用ddiv d100 k100 d105, d105就是你所需的长度,此时误差为10m误差4mm,

网友C:
如需要光栅尺及编码器的资料,可以和我联系!我还有磁栅及球栅的资料,可来电话!      杨颖波   13511024110

网友D:
FX0N/1N都不带浮点运算功能!FX系列只有FX2N/FX2NC系列有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