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2012A龙门刨床改造是用交流方式好还是直流方式好?

楼主(2003-06-07):
我公司有一台B2012A(济南第二机床厂)龙门刨床,由于电气控制系统 损坏严重,拟大修+技术改造,不知是采用交流变频调速方式好还是直 流调速方式好?望仁者赐教。 Tel:0851-7588398 Email: yxy201@21cn.com Fax:0851-7588378

网友A(2005-05-24):
龙门刨床:采用直流变频调速方式,投资小,原直流电机不动、加eurotherm欧陆直流调速一台、控制柜、PLC、价格适中; PLC也可以不使用,但最好是加上 公司已有十多台成功改造.

网友B(2007-03-22):
对于传统型的机床直流电机还是不动为好,把控制改为欧陆的,加上一个小型的PLC应该不会太大的费用的.

网友C:
    由于机床对动力的转矩特性要求不同,一般只以风机、泵为负荷的变频器是不能适应的。如果有维护力量的话对于传统型的机床直流电机还是不动为好。
     比直流拖动好的系统还是有的。从加工精度考虑变频不是最好。

楼主:
该项目已于2004年8月完成,最后采用了直流调速方案:ABB的DCS502+西门子的S7-200,使用到现在无问题。该项技术改造从技术方案到现场施工以及最后的调试均由本人及一名电工完成。

网友B(2007-07-27):
对于传统机床改造,调速方面还是以直流调速为主的,PC控制改造也不需要太多的投入的,基本上可以替换掉大部分的传统继电器联锁组合.

网友D:
这位老兄,龙门刨改造需要看你们公司的原则,我建议还是采用变频器和PLC控制,外加交流电动机的方式,因为变频控制是发展方向,以后维护费用会比较低,同时也容易更改设备参数,便于生产。只是一次性投资比较大,但是从长远考虑价格相对就不告了。

网友E(2007-09-07):
我自行改造一台同样型号的龙门刨,加装一个30KW电机及变频器及OK,再用逻辑继电器控制,全套采用施耐德元件,成本4万以内.这样的配置用了一年多了都没问题,成都的朋友可以合作哟.dinghong18@gmail.com

网友F:
变频器在低频时转矩不够,切削量加大,有爬行现象,加工件表面粗糙,还是采用直流调速方案合适,我们做龙门刨改造有十几台的经验,各位有需要可联系 0512-57067882 ,www.dair.com.cn

网友G(2008-02-24):
我想要改造,请能改造的给我联系!13839188321!!!

网友H:
直流变频调速?没用过。

网友I:
那么用西门子和欧陆直流调速器哪个好呢  急

网友J:
开关磁组电机

网友K(2008-04-25):
14 楼 回复时间:2008-2-24 20:09:00
得分:0我想要改造,请能改造的给我联系!13839188321!!!

回复14楼: 你好!我是昆山岱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www.dair.com.cn),我们在昆山给很多家做过龙门刨床的电气改造,很成功效果也很好,详情可登陆我司网站了解相关信息直接与我联系。相信我们会给您带来满意的结果!

网友L(2008-06-06):
可以采用开关磁组电机

网友M(2008-10-11):
各种工控电路板维修,包括,变频器,电源板,CPU板,PLC,伺服板,各种交流直流马达控制板等等,在广东深圳,欢迎合作,可以兼职帮人维修,有业务介绍回报率高,,维修价格实惠,QQ:543190249,手机:13530163104,不诚勿扰。

网友N(2009-03-23):
各位朋友我现在遇到一个难题,济南二机床的7231A,工作台电机18KW,

铭牌上显示:16.2/16.2/6.5KW

                        1400/350/140转

                        220V/60V/29V

                        86A/330A/330A

我选了上海效华100A 模拟式直流调速器,现在带不动负载,那位帮忙给分析分析

网友O:
还是用直流调速器+ PLC  这样好些,  不用动电机传动部分.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P:
对: wangyale 关于

各位朋友我现在遇到一个难题,济南二机床的7231A,工作台电机18KW,

铭牌上显示:16.2/16.2/6.5KW

                        1400/350/140转

                        220V/60V/29V

                        86A/330A/330A

我选了上海效华100A 模拟式直流调速器,现在带不动负载,那位帮忙给分析分析

内容的回复:俄罗斯标法,及电枢电压220V额定电流86A转速1400,最大电流330A。带不动负载要看励磁给定是否有问题,这种电机励磁绕组有得有两组注意一下,另外空载运行正常吗?

网友L:
开关磁阻电机的在低速性能不好。

网友Q:
谁有上海产大型滚齿机Y31200的电气图纸呀?

有的话联系13964308011.

网友R:
用欧陆590直流调速器一台、控制柜、FX系列的PLC、价格适中;两天搞定

网友S(2009-05-25):
28楼的,能说的详细些么?我现在也要改

网友L:
建议不要改,改了以后,你会发现好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不信你就试试。

网友T(2011-03-01):
这个好象有好多的先进经验,能否提上来供大家相互交流与参考?

网友U(2014-08-17):
以前改过几台,用的是欧陆590/4Q+PLC200/FX2N,用了几年了没有出现啥问题。改的都是在西南片区。如有技术咨询可邮箱:fwhot_2009@163.com;或者QQ:1034903817。

楼主(2018-04-25):
十多年了,看到本帖很感慨,改造后的龙门刨床仍在运行。我也从一名普通的工程师成长为集团副总工程师,个中有多少辛酸,岂止是“技术”二字能解释。

楼主(2019-04-12):
现在这样的技术改造少了,因为出厂时就基本上都是数控的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