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转换问题

楼主(2003-06-07):
各位好,现在本人利用A/D采集卡将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现在需要对模拟信号进行分析和处理(例如波形显示)。所以要对采集的信号进行保存。看了一些文章,利用文件或开辟内存的方式来保存数据,不过我没有开发的经验,请求各位大虾的帮忙、我的EMAIL:zxingjun@163.com

网友A:
多看看资料!!例子程序就是最好的老师!!

网友B:
如何帮你呢? 你要由具体的困难呀?

楼主:
关键的问题是现在找不到这方面的可供参考的源代码。 现在我的具体困难如下。 比如将模拟信号采集回来,想通过单文档界面来显示采集回来的数据。总不能把这些数据保存在数组里吧。那样如果无限循环采集,那岂不是数组的维数很大很大。 所以现在想将这些数据以文件的形式或者以开辟缓冲区的方式来存放。但是具体的就是我不知道怎么保存到文件和缓冲区内。

网友B:
如果你选用Adlink的采集卡, 可以看看双buffer相关的帮助; 这些驱动里都做好了; 如果你想自己做驱动, 可以在本论坛里找找以前关于双buffer的讨论; 相信对你有帮助;

楼主:
驱动不用自己编写的,不过驱动里没有提供buffer方面的函数。所以需要自己来编写。忙了一天,感觉没什么收获,郁闷ing.能否抽出点时间帮助小弟。谢谢

网友C:
用的是什么型号卡片?

楼主:
我用的是北京ART公司的ISA总线卡。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实现双buffer来保存采集过来的数据,然后在模拟重建,显示模拟信号波形。谢谢李老师。

网友C:
阿尔泰通过FIFO半满的方式实现连续采数,你可以看看板卡的说明书,应该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