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电流和导线

楼主(2003-06-07):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如何根据导线通过的电流选择导线的线径。(铜线)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查电工手册吧

网友B:
推荐你去查看各个电缆厂家的样本,如没有可以查看《钢铁企业电气设计》(下)理论和实践都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