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喷泉控制

楼主(2003-06-07):
请教各位高手 我是做音乐喷泉新手,在以前的做法是,我用音频输入至滤波运放后,在经过七段放大,把这个信号给PLC,这样在PLC内进行编程,PLC输出的编吗再进入变频器七段速度编码口,请教各位如果我直接把音频信号至变频器的4-20MA入口的话那么音频电路如何更好的转换成4-20MA

网友A(2002-10-22):
你好。想用电路取代PLC是可以的,但七频段放大器不能取消,否则出不来频谱效果。如在北京可以见面交流,可以帮你解决。

网友B(2003-06-07):
我也想请教一些音乐喷泉实时控制方面的问题,不知哪 有专题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