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历史报表的问题

楼主(2003-06-07):
我的问题是:我做一工程,里面有完全相同的2台设备,第一台设备的各曲线 报表报警等一切正常,但第二台设备的历史报表在组态时,在“存盘数据浏览构件属性设置”一栏的“显示属性”中不能显示组对象的各个量值,而是显示另外的一组值,我从前到后仔细检查,未发现问题,组态检查也正常,组对象也不错,并且根据培训教程仔细审查,也没发现问题所在,请 MCGS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请把你的工程发给我们,我们帮你检查分析一下原因,mcgs.gz@263.net。请在“存盘数据浏览构件属性设置”一栏的“显示属性”中按复位按钮即可。

网友B:
可以将表格显示窗口删掉,再重新组态一个新的窗口,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