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3-06-08):
西门子s7-200 cpu226(带em232模拟量模块),日本的NEMICON旋转编码器2个,一个为2000P/R,一个为10000P/R,均是用来计量长度。该如何连接啊?每个编码器有8根线和老PLC的某个端口连接起来了,我也没看出来那到底是什么端口,或许是rs232,rs422,还是com口?!还请经验丰富的大侠给分析一下,搜遍网上资料,没见到如何与plc连接的详细教程,郁闷啊。

网友A(2003-05-06):
NEMICON样本上应该有接线方式,NEMICON编码器输出的只是TTL电平信号,没有串口接线方式,接线很简单.

网友B:
编码器说明书上应该有的,接线很容易的

网友C:
把编码器A相信号接入PLC,使用S7-200的高速计数功能,在作一些数据处理即可。

网友D:
西门子s7-200 cpu226只接受脉冲信号,编码器的输出信号是什摸

网友E:
要先分频再接入PLC高速技术口,不然控制的距离过长计数器会溢出。

网友E:
A+ A- B+ B- Z+ Z- 正电源 0V,该是推拉式输出。

网友F(2003-06-06):
如需要光栅尺及编码器的资料,可以和我联系!我还有磁栅及球栅的资料,可来电话!      杨颖波   13511024110

网友G:
编码器分为:线形驱动型和集电极开环

网友H:
长线驱动的可以抑制共模干扰,但需要占们的芯片,如9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