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变压器

楼主(2003-06-08):
公司现有一台500KVA变压器,现扩建厂房,设备增加,功率总计1000KW多,请问哪位师傅能告诉我该如何选用变压器比较经济,又不影响以后增容

网友A(2003-02-16):
如果设备总功率为1000kw,那么在增加一台500KVA的变压器就行了.两台变压器还可以并列运行,可以互投.

网友B:
我认为你应该考虑经济也应该考虑实用,耐用。如果设备总功率1000KW多的实际情况下。还要考虑电流哟2000A,现有500KVA变压器输出电流哟700A。你再加壹台容量1000KVA,输出电流哟1450A。或购壹台1600KVA变压器也行。

网友C:
这可不象楼上两位说的这么简单的哦,这要看你们工厂的负荷性质

网友D:
有经济能力的话,搞一台1250KVA变压器,主用。500KVA变压器作备用;同意WOO的观点,要看贵厂的负荷使用情况。 经济差点,用一台800KVA变压器就可以解决,分开运行。 据我所知,变压器现在很少在低压0.4KV侧并列运行了。。。。。

网友E(2003-06-08):
陈工一看就是大虾风范,功力高深,呵呵!

网友F(2009-03-12):
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增加一台500kva变压器就可以,因为1000KW是总功率,没有考虑同期系数。如果要细算应该算出总的计算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