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变频器,要求各生产线线速度一致

楼主(2003-06-08):
五台变频器,要求各生产线线速度一致(速度0-50m/分,控制精度<0.05%),为了降低造价,应客户要求实行开环的模拟信号统一调速控制,请问怎样搞定?(电机采用三相异步电机) bujiu@sina.com

网友A:
开环?万分之5的精度?有难度

网友B:
不用编码器测速反馈,这样的精度不可能。

网友C:
用普通变频器,加编码器,刚好能满足这个要求。其实编码器并不贵,5个才4千块吧。

网友D:
要求太高了,必须加编码器

网友C:
建议选用西门子440变频器,它带有模拟信号输出,频率由第一台设定好,可实现五台同步

网友C:
你选vacon做主从控制1拖4,只要主机闭环,精度100%保证。

网友C:
必须采用数字给定,模拟给定达不到要求,我公司在纸机项目采用ABB变频器ACS600或ACS800,DTC直接转矩控制,采用主从应用宏即可。北京景新电气 010-63853492转8010 王玉甲 FAR:010-63853496

网友E:
您可以选用安川G7变频器,G7变频器可以做开环力矩控制,也就是可以达到所谓的线速度一致的效果,如果感兴趣可以来电话咨询. 电话:010-63283122-43 于先生

网友C:
采用ABB变频器ACS600或ACS800,DTC直接转矩控制,采用主从应用宏即可。电机采用小传差率的异步电机,可以达到0.5%。北京010-8456-6688转6262 李文松调过多台同步控制。

网友F:
如果不加速度反馈,再高明的变频器也不能作到。不管DTC或简易矢量控制,如果不能检测电机实际滑差,0.05%,白扯!

网友G:
您好:我是深圳一家做变频器专业媒体公司,我们出有一本“发现资源广告《变频器》月刊”我们每月出一本,我们向行业客户免费赠阅,需要书刊和这方面信息的客户尽快与我们联系!请留下贵公司的邮寄地址、公司电话或者手机、经营范围、传真及收件人姓名,我们会尽快为您送上最新的月刊,我们的电话0755—83547506 传真0755—83547779 联系人:唐先生 曾小姐

网友H:
哥们:我的传真是0760-7790023刘先生

网友A:
我也希望要:FAX0731-8614815 谢谢

网友I:
各位,开环绝对做不到! 楼上昧着良心做广告的小子,你们也太过分了吧!!!

网友J:
VACON有个同步控制应用宏,或者主从控制应用宏 可以达到同步效果,我做过纸机,拉丝机试验 fax:02152392059

网友K:
0.05%的精度对给定、变频器、反馈都有高要求,开环?难!难!难!

网友D:
0.5%还差不多

网友L:
0.05%的精度对给定、变频器、反馈要求太高,即使闭环控制也不能达到,开环?做梦! 在静态称量上0.05%的精度也是很高的,电子称也就这个精度吧!控制上至少现在还不能达到.不知是哪个外行的钱猪向你们提出来的要求.

网友B:
要求过分,没必要.

网友M:
艾默生有一种具备伺服功能的变频器,完全可以作到。

网友C:
胡扯,1、用变频开环肯定做不到那么高的精度。最好用伺服系统 2、就算用变频器作同步控制也不能采用多台变频主从控制的方案。(变频器一定要用转矩矢量控制方式) 有两种选择: A、用控制卡(如台达的)同时输出五路不同可调的模拟量信号(最好用4-20MA的电流信号)控制变频器,此套系统造价较低。 B、可采用一台PLC通过自由口通讯方式控制变频器。此套方案精度更高,造价当然也更高

网友C:
五轴联动,实现同步的方案有好几种,这里我给你推荐两种既简单又精确控制方法.    一、用一台变频器输出,同时带动五台电机驱动一滚筒。    二、用一套整流桥,共用直流母线,带五套逆变桥。(应用案例很多)   若需详细方案可来电。010-83671483、63785384,13910420549   E-MAIL:lining108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