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帮忙

楼主(2003-06-08):
各位好!    有一问题请教,我公司有两台桥式起重机,挂载电磁吸盘用于起卸废钢,但是现在感到起升速度太慢,请问能否在不改变电机及减速器等配置的情况下使用变频器来提高其速度?如果可以,改造费用大概要多少?电机的功率为:75KW。    谢谢各位!

网友A:
如果你的实际使用功率没有达到75KW是完全可以的。

楼主:
谢谢紫太阳,我们的起重机是10t的,挂载的电磁吸盘大约有六吨重,如何知道实际使用功率有没有达到75kw,另外,要求非常频繁的正反转启动。

网友B:
如果你原来用的是绕线电机,切电阻调速,起升速度慢是由于电阻切换过程造成的。 用变频调速需要将转子短接,用变频器控制定子电压和频率,由于是提升负载,变频器容量需放大,理论上提升速度可以任意设定,只要机械负荷能承受冲击,当然实际上可以通过调整速度给定斜坡时间来调整。详情可以跟我联系13501236650。

网友A:
to wangsq: 你实际的使用功率可以通过下面的公式大约知道: 实际的使用功率=(实际载荷+6000)*9。8*吊钩速度(米/秒) 当然还要考虑传动效率。 如果计算值小于75KW,就可把速度调到50HZ以上,直到功率为775KW。 如果频率太高,还要考虑电机降容,同时也要注意其机械性能是否有问题。

楼主:
谢谢紫太阳! 根据你给的公式,我算了一下,大概有60KW吧,不知电机最高能调到多少Hz?另外,减速器输入功率也是75kw的,更高的转速对减速器及其他机械机构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大概可以到60HZ,再高,可能你的电机和减速机都得换了,这个频率可以不用考虑机械问题。

网友C:
建议你只换一下减速箱,减小变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