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3-06-08):
各位大侠: 现在有一问题向各位请教! 我用的是三相混合式带细分步进电机,10000个脉冲转一圈,一直运行平稳。但最近却发现给10000个脉冲却走了一圈半,给5000个脉冲走大半圈,然后换另外一个驱动器,一切正常。是不是因为驱动器内芯片工作不正常? 哪们大侠有高见,请回复:zcyandy@sina.com,谢谢!

网友A(2003-04-11):
找厂家。或者留下电话。

网友B(2003-06-08):
您好! 您驱动器拨码开关可能失灵,请下电后,选择5000步试一下,如果正常请再次选择10000步就可以了。如果不正常请与厂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