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虚拟仪器
求助:关于labview调用matlab,c的问题

楼主(2003-06-08):
我想问一下各位,如果在labview中调用了matlab,或者是vc的话,是不是,最后打包生成的可执行文件,在以后的执行过程中将不能脱离matlab,vc平台的支持,如果可以脱离,该如何完成 我记忆中调用c语言代码问题不大,至于matlab ,vc 就不知道了,还请大家指教!! 谢谢

网友A:
调用MATLAB ,你是不是通过Active控件来调用,如果是这样的话,估计不能脱离MATLAB的环境。但是如果你把MATLAB转换成C语言,应该旧存在一定可能。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或者把源码编译成dll,就可以脱离平台调用了。

网友:
你到LABVEIW上下载点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