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AB SLC500 PLC 连接

楼主(2003-06-08):
是不是wincc与AB SLC500 PLC 连接   只要在add driver 中选择   Allen Bradley DH DH+ DH485 即可?   除了AB KTX 通讯卡等硬件设施外是否还要别的   硬件 软件

网友A(2001-03-29):
既然使用AB PLC为何不用AB公司RSView32。 可到http://go1.163.com/~fylab/yg 上去看看。 有大量工控软件及RSView32。

网友B:
不是 还需要授权 能交个朋友吗 我也用WinCC的 可以交流吗

网友C(2003-06-08):
我是做工厂电气维修的,我们厂里用的是wincc 西门子s7-300plc 我以前只用过欧姆龙的微型plc,想和大家交个朋友可以吗? 我的QQ号码是40644521

网友D(2006-06-22):
wincc5.1 DH+,1784,通不上

网友D:
西门子技服说没通过,不能通。我有按照帮助进行了,而且说SLC5/4必须115。2或更高的那个速度通讯,还要加终端。我都做了。不通。有谁通了交流一下

网友E:
用了OPC之后,和你的监控平台就没有关系了

网友D:
OPC有针对下位机的,也有直接跟OPC SERVER的吧。比如OPCSERVER。WINCC 或RSVIEW OPC SERVER??

网友E:
我测试过用RSLINX做OPCSERVER,WINCC做CLIENT,没问题啊

网友D:
楼上,WINCC通过OPC没试,我试通过DH+驱动协议建立通讯,没通上。WINCC帮助里有的,我按照他的步骤,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