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用研华pcl841can卡的经验

楼主(2003-06-08):
我目前使用PCL841做为上位机的适配器,也把它做为总站,它是支持VB编程的,但在调用其动态库的时候,出现一些问题,有谁做过这方面的开发,能否给个大致的开发程序流图及相关资料。 当使用C语言编程时,它的地址可以设定,应该是与内存映射的,(它可设定地址base address+offset(256字节偏移量),但总是很容易死机。 因为用VB开发程序容易,同时,上位机还有很多界面要做,所以选用VB,望大家使用过PCL841的哥们给点建议!不胜感激!!!!

网友A(2003-03-18):
不知道现在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PCL841卡VB的驱动做的很烂,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考虑到每个字节8位的收发,只要你每个字节的数在0-128之间,即最高位不为1即能成功运行,可以一试,有问题可再联系。

楼主:
benben: 我现在地下位机(SJA1000+TJA1050+P87系列的单片机)已经调通, 但它与上位机(PCL841)的连通,却不能做到!!!!! 我用VB开发一个基本界面,调用ADS841.dll,打开都没有什么问题,返回值都为成功!!不知设置方面有什么问题:我设置Baudrate=125K,ACR=00000000MCR=11111111,还要做什么其他的???

楼主:
我正做试验:组建了一个CAN网络,共三个节点。CAN适配卡,二个下位机节点。下位机是每一秒钟发送一位数字,在对方相互显示。在没有CAN适配卡时,它们能正常工作;但当我把PCL841设置为工作模式时,CR=FE时,它使网络出错。即下位机出现错误显示,我想请教一下这里面可能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希望能得到你的答复,谢谢!

网友B(2003-05-28):
我刚刚接触CAN总线,现在正在准备PCL-841的软件设计,已经找到了ADS841.DLL,希望各位能指点入门之道,不胜感激!

楼主:
还有,ocr,cdr

网友B:
benben:你好! 我刚刚接触CAN总线,现在正在准备PCL-841的软件设计,已经找到了ADS841.DLL,希望指点入门之道,不胜感激!

网友C:
改用凌华的PCI7841吧,好用的多

网友D(2004-08-27):
请问哪里有PCL841的DELPHI的驱动

网友E(2005-04-17):
我是初学者想请教一下如何往研华的CAN卡上写程序?初学这个搞不懂,望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