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喷漆机械手的PLC控制!!急!!!

楼主(2003-06-08):
各位PLC高手: 我现在做一个喷漆机械手的课题,由于没有资料,现在控制部分的设计出现了困难。希望各位高手能给我一定的帮助,谢谢!!! 结构形式 关节式 自由度数 4个 运动范围 大臂 θ1=70° 小臂 θ2=75° 腕俯仰 θ3=±100° 腕摆动 θ4=±100° 最大速度 2m/s 最大载荷 5kg 重复定位精度 2mm 机器手的4个转动自由度,由2个直线液压缸和2个摆动液压缸来驱动。 (1)大臂前后摆动:活塞行程长200mm,摆动角度前为44°10′、后为34°31′。 (2)小臂俯仰运动:活塞行程长220mm,俯仰角度下为40°30′、上为29°60′。 大臂运动直线液压缸直径为50mm,活塞杆直径为25mm,小臂运动直线液压缸直径为40mm,活塞杆直径为22mm。 腕部2个转动坐标由2个单叶片摆动液压缸驱动,其摆动角度均为 ±100°。 这些运动都在一个平面里。 希望各位能帮助帮助我!不胜感激!!!

楼主:
希望各位能帮助帮助我!不胜感激!!!

网友A:
从你的描述来看,你的机械手的精度不高.可否转包给我来做!

楼主:
你先给我讲一下你的设计原理!好吗?

网友B:
从控制原理上看该课题并不复杂,你首先搞清楚机械手的执行器件的个数,即PLC的输出控制点,其次对各执行器件的动作逻辑进行排序,采用顺控指令方式编制程序,还有不是很清楚你的分步动作的到位是如何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