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介电常数介质的料位测量

楼主(2003-06-09):
各位专家能否为小妹我指点迷津? 现有一料仓,高20米,内有PVC既聚氯乙烯粉末,介电常数为1.5,要求能输出连续的料位。 以前曾用科隆的BM102雷达料位计测过,但干扰和杂波非常多,连零点都找不到,请教各位专家为小妹推荐一款产品以解燃眉之急。

网友A: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采用桶仓式料位仪。我们有

楼主:
季工: 您所说的情况可以用GLT-TB30型射频电容物位变送器,直接插入式测量不受外部干扰,温度可以做到230度,就是20米的高度价格有点贵,还有你的料位高度一般会有多高,具体一点的参数吗。有需要和我们联系,我们是美国格莱特自动化系统公司在中国的唯一技术服务中心。电话0771-3212230 3212231 梁赞群

网友B(2005-11-23):
联系东坤科技,网址:www.njdongkun.com 郭涛:13851613962  FCY系列粉位测量装置可以满足你的要

楼主:
FWMC雷达介电常数为1.4以上

网友C:
射频导纳物位变送器。
雷达应该可以的啊!PVC既聚氯乙烯粉末,介电常数为1.6-1.9之间。

网友D:
射频导纳料位计。我们生产的,测料仓粉末很适用。
tjzkb05@126.com

网友E:
PVC粉末相对其它塑料材料(PE,PP等)介质而言,其物位测量更加复杂,
PVC介质介电常数较低,而且非常容易挂料,粘附;使用接触式的方法测量物位,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非常高的维护量。国内有很多案例使用TDR,维护量非常大。几乎每2到3田就要去维护一次。
在国外,很多化工厂已经越来越多地采用高频(24/26GHz)的四线制雷达解决这一物位测量问题,并积累不少经验。国内应该也有案例,但我不能肯定客户所在,需要了解一下。
在PVC的物位测量中,需要注意的是:
仓底部(一般都是圆筒仓,锥形底)的反射会非常强,有时候会有很多物料堆在底部;空仓时,会产生很大的干扰-- 因此瞄准器是必需的,以及安装位置的选择需要具体确定;
回波确认的算法需要确认,一般采用首波算法,会比较理想。

这个课题有点难度,有兴趣可联络。

网友F:
在料仓中对物料进行连续性测量,我个人觉得最好的办法是用超声波物位传感器。超声波的特点是抗干扰能力强,有灰尘或粉尘都不会对其工作产生影响,测量精度可以在一个毫米左右。在版主说的工作环境下,用超声波是很合适的,但是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料仓不能是完全密封的,要不超声波在工作一段时间后会有误动作;第二:料仓的直径是多少,要结合料仓的直径以及超声波的发散角来考虑是不是在工作中有干扰问题。
我建议使用P+F或者E+H的产品。在国内外有很多成功的使用案例,不过价格也比较贵~一般在万元以上,测量范围为20米,我估计价格在3万左右。
如果说得不对请各位高手指正。

网友G:
如果料位不是个平面,超声波的也不好测。

网友E:
我觉得楼上的大概没见过PVC粉末,也估计也是刚做物位仪表。

“测量精度可以在一个毫米左右。“要你们公司得超声波物位计能做到1mm精度,SAAB-Rosemount就要关门了。你知道1mm精度是什么概念吗?

“在国内外有很多成功的使用案例?“超声波??哪个国家?超声波测量PE、PVC的塑料粒子是很多的。粉末用超声波?打死也不信!

做广告也不能这样做啊。

网友H:
首先各位得热诚是值得赞扬得,2003年6月得帖子到现在还在评论确实是不错,正说明了 技术讨论得积极性

大名丁 兄弟确实在料位测量仪表得技术掌握上比较不一般.你得观点是正确得.

 c_j: 得谦虚态度 和发言风格 我表示热烈鼓掌

网友E(2005-12-24):
谢谢,风兄的总结性发言。总结的不错。
我为我不谦虚的发言风格道歉。

我会做一个现场的聚酯/聚氯乙烯粉末的物位测量测试,来证明我说的对的!
至于超声波,我们已经做过太多试验了,太难了。如果更好的解决方案,欢迎指教。但别告诉我什么低频超声波之类的技术。纯粹忽悠!狠狠地上了一当!

2003年6月的帖子?没注意。谢谢提醒!这个问题已经好多年了,都没有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

网友I(2007-04-20):
季小妹,您好!我在科隆公司工作多年,了解该公司的物位测量产品。对于您所提供的要测量的介质和其他的工况,你选择BM102是不对的,这是选型出问题,并不是BM102本身的问题。在您的这种情况下应该选择BM100。如果您还有兴趣的话,请和我联系。我的email: shuzilam@yahoo.com.cn

网友I:
季小妹,您好!紧接上面我对选用TDR类型仪表的看法,我想再向您推荐采用非接触式物位测量仪表用于你的应用中, 但不是雷达物位计,因为雷达物位计也受到相对介电常数的限制,在这样的工况下的测量效果肯定不好。我建议您使用澳大利亚 HAWK 公司的 SULTAN 系列高能声波物位计来测量,效果一定会满意,您如果有兴趣可与本人联系,我会给您提供更详细的技术数据。

网友H:
我说话总是会得罪一些在这里的朋友! 别介意哈,我这人直

林树子朋友,你对2003年的这个帖子的回复很认真,但是我对于你说的超声波用在这个场合 感觉狠诧异!松散的塑料颗粒甚至是絮状的,堆积后会形成对声波很好的吸收效果,超声波用在这个场合 回波会不好的。这是狠多使用不好 分析总结的结果。

至于 雷达,现在我知道的和上面1位朋友说的差不多,不是所有品牌的雷达都不能用在这个上面,我了解的和实际使用的 狠多该类介质测量雷达用的都狠好。当然正如你所说 选型号狠重要。sh

网友J:
用雷达就行。

网友I(2007-10-08):
   量子风:你好,看到了你对超声波料位计的看法.看来你并没有看清楚我所说的澳大利亚HAWK公司的产品,我并没有说在上述应用场合要用超声波仪表,而是用该公司的声波系列产品,这两类仪表的性能是相当不同的,在上述应用场合下用超声波仪表就不可以,但是用声波系列产品就可以很好地测量.如果你对该公司的产品感兴趣,欢迎你与本人联系.我的email: shuzilam@yahoo.com.cn

网友H:
好得,林树子,我会再次去看看HAWK公司的产品;在仪器仪表展上我仔细得了解了1番。

希望你能直接说明1下你们高能声波得定义,和声波 超声波得区别,是否都属于声波;我是实际结合理论来说话得。

网友I:
有对澳大利亚HAWK公司的高能声波系列(即SULTAN系列)产品感兴趣的各位同仁,请直接联系HAWK北京办事处: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16号洲际大厦319号,电话:84882338 或 84882801,传真:84882368 联系本人即可。欢迎各位光临指导!

网友K:
雷达物位计吧。射频导纳需带料标定,比较麻烦,介电常数比较低的相关产品应该有,

网友L:
看来技术已经大大的发展了。或许以前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你说呢风兄。

网友M(2008-10-31):
德国KRONHE原产BM100、BM102囤货清理,请联系bm100@qq.com

网友N(2009-09-20):
可以用西门子的LR260试试,这款雷达是固体专用的,测量PVC颗粒业绩很多

网友O:
大家好,我公司现在正在上一个玻璃瓶生产项目,原料仓会用到很多料位计,其中碎玻璃仓的料位计很难选型,碎玻璃是片状的,约是200平方毫米,也就是15*15左右,仓是圆筒仓,直径在6米左右,破碎的玻璃冲刷能力非常强,接触式的很难信任,请大家多给宝贵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