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intouch如何与omron cs1系列plc连接?

楼主(2003-06-09):
我用omron i/o server 可与c200h plc 连接,但与cs1系列的plc连接不上,请问如何与cs1 plc连接?谢谢!

网友A:
使用OMRon finsgateway io Server.

楼主:
使用OMRon finsgateway io Server后,工作正常,intouch与finsgateway io Server DDE正常,但finsgateway io Server与PLC好像没有通讯,intouch显示的不是PLC中的数据,不知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A:
你需要安装并配置OMRON FinsGateway软件.

网友B(2007-01-20):
找供应商就好了

网友C(2007-09-24):
CS1与Rockwell的PVP以及siemens的屏怎么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