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无法通讯

楼主(2003-06-09):
我用的编程软件为GPPW,A系列PLC,CPU A2AS,我用SC-09连接时总连不上,进口和国产的电缆都试过,可有同样的一根编程电缆可连另一台FX2N,我的系统是XP和2000双系统,请教高手?不胜感激!

网友A:
换成win98即可。

网友B:
升级GPPW到7.0

网友C:
首先,可以估计的说,你的操作系统是没有问题的,三菱的GPPW在XP,2000上都可以的。我在您简短的话中无法肯定您的PLC编程端口是否完好。您如果手头还有三菱的人机触摸屏的话可以帮您完成测试,或着您可以换一台计算机,来排除计算机端口的问题。

楼主:
PLC端口没问题,因其连有人机界面,我的电脑系统若换成98可能有困难,硬件不支持,SC-09为原装进口,没问题,谢谢各位指点,电脑的端口应是好的,因同样端口,同一根电缆可连上FX2N

网友D:
在GPPW下开放一个权限 就可以了TOOLS 下的一个选项打开就可以了

楼主:
能否说的具体点,谢谢!

网友E:
我认为操作系统没有问题,电缆肯定也没有问题。我认为问题是出在你所选择的PLC类型错误,据我所知,A2AS后带小标号的至少有三种,不知你是哪一个,清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D:
在线---传输设置--CPU模块 把两个点选项全部去掉就可以了 试试看 我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F:
不要跟自己较劲,GPP8可以解决。或用USB串口转232串口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