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和winCC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3-06-09):
各位好:现在我在现场调试碰到一棘手问题:用S7-300(315-2DP)作主站,下挂S7-200,上位机用Wincc作为组态监控,控制现场五组相同的设备,调试时,把控制变频器启动的继电器拔掉,对现场作模拟运行,一切正常!而当正式投产,启动所有阀门和电机变频时,当按下B组的一些启动按钮时,通信会突然中断!!WinCC界面变灰!!此时,按下急停按钮后,通信能恢复正常!!(而所有其它组相同的控制按钮,均能实现欲设的控制要求)在查找了程序和WinCC的地址对应 均没问题!!不知识干挠还是......??急盼个各位同仁给于分析解答,谢谢!!

网友A:
通信会突然中断?是所有的通讯?还是WINCC和315-2DP?你的急停按钮按钮是靠什么起作用的?按下之后设备硬断电?还是一个普通输入靠程序来停止工作?如果是硬断电那你确实需要检查干扰问题,变频是什么型号的?加装了抗干扰的电感了吗?好多变频为了降低成本没有装这个,只是作为可扩展的组件单卖,其实变频对电网的干扰最大,可以使PLC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毛病。同时建议你将变频逐台接上或一个一个的工作,看看到底是不是变频干扰。

网友A:
看来是干扰,为什么不用以太网和WINCC通讯

楼主:
多谢二位!的确是变频干挠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网友B:
请问mumu,你是如何解决的,多谢!

网友C(2009-04-13):
我的wincc界面也不能控制变频器运转,我的下位机是s-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