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启动对变频器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3-06-09):
用变频器控制电机的频繁启动与停止,每天大约6000次左右,对变频器有什么特殊的要求,采用那一种的变频器好,台湾三川的怎么样。

网友A:
如果加减速时间不是很小(1秒以下)应没关系!!经常急停则要选取性能好的变频器!!

网友B:
台湾三川与台达A系列有何区别?

网友C:
mm420可以吗? 制动时间1秒

网友D:
加速、减速时间不能太小的话,对变频器没影响,但是对电机可就有影响了。建议使用富士性价比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