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viceNet的一些模糊认识

楼主(2003-06-09):
请问在DeviceNet中预定义主从连接组和仅限2组的从站是什么意思?说是可以降低从站的成本和简化设备?什么地方有关于DeviceNet的东西? 不具备UCMM的站是什么样的站,为什么叫只限组2从站!我现在真是胡涂了!!!

网友A(2003-04-24):
1.DeviceNet中预定义主从连接组:为了适应主从式的应用场合,同时降低从站的投资,可以在网络工作之前先在主站设备建立从站设备的扫描列表,然后根据预设定的IO参数、设备功能和从站进行通信。 2。仅限2组的从站:指那些只能进行组2信息连接的设备,也就是不具备非连接信息管理模块(UCMM)的从站设备。这里需要补充的是,DeviceNet将信息报文根据连接ID分为1-4组信息,其中 组 1···优先程度=高。通常用于I/O信息 组 2 ··优先程度=中。用于主站/从站的通信 组 3 ··优先程度=低。通常用于Explicit信息 组 4 ··优先程度=高。已预约(用于Rev.2.0) 3。DeviceNet可以登陆odva网站,或者与ODVA China联系 4。不具备UCMM的站是什么样的站,为什么叫只限组2从站? 所谓UCMM、就是指设备从没连接状态到连接状态可以主动进行,它可以通过显式信息连接主动确立连接路径和连接ID,如果不具备UCMM功能,那就不能主动建立连接关系,这些设备只能够做从站,而且因为只能进行组2信息的通信,所以叫只限组2从站。

楼主(2003-06-06):
我还是不懂devicenet协议中“连接"这个词的含义。我是学网络的可能思维有些影响,我认为不能建立连接是不能进行通讯的,如果仅限组2从站不能从没连接状态到连接状态主动进行,那么它又是如何与主站建立连接的呢?难道这种设备一旦被生产出来,它所具有的连接对象就已经是固定的,我的理解对不对?由于我不是学硬件的这方面知识欠缺,还请各位多多关照

网友A:
连接的概念是从应用层的基础上说的,也就是说,数据是完全可以通讯的,为什么可以通讯了还要建立连接,这主要出于DeviceNet的一种机制,那就是“生产-消费”制度,一帧报文发送到网络上,就是生产出来了,按理说所有的节点都可以响应,也就是消费,但是这样一来网络利用率太低。为了让需要的节点生产报文,有需求的节点消费报文,先要在节点之间建立一种连接关系,也就是“生产-消费”关系,具体到每个报文,就是要确定报文的连接ID。 对于仅限组2的设备,如果其生产出来后的MAC ID不变,那么它的连接对象就是固定的了,仅限组2的网络里面不允许有相同的MAC ID也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如果这样,主站就要建立两个相同的连接对象了。仅限组2的设备是通过主站给它发送建立连接请求信息,发出回应信息,然后和主站建立连接的。

楼主:
还想再麻烦高手一下,当主机向它的所有的从站发送位选通请求信息后,有可能多个从站发送位选通响应信息,逻辑上说多个从站发送响应信息是同时的,但是我想知道对于主机来说,难道它也是同时接收到所有的响应信息吗?还是逐个接收到所有的这些响应信息,有没有丢失响应信息的可能?多谢

网友B:
今天终于开始明白ucmm和连接的意思了,谢谢awa506呀。

网友A:
当多个从站的信息同时向CAN网络上发送时,根据位仲裁机制,标识符值最小的报文最先发送到网络上,所以MAC ID值最小的节点的相应信息最先由主站接收到,也就是说,主站是一条一条接收到各个从站节点的响应报文的。其实你根本不必关心丢失响应信息的可能,这种可能是存在的,但是根据DeviceNet协议,响应信息有重发机制。

网友C:
如果网络里有两个相同的MAC ID,则不仅是主站建立两个连接,且可能有报文处理方面的冲突,相同的报文送到总线上,可以被两个相同MAC ID的节点收到并作相同或不同的处理,这时Master可能会收到两条相同的信息,而它并不知道哪一条报文来自哪个节点,总线会乱的。 其时理论上觉得位选通的方式并不合理,这明显是在增加仲载发生的机会,所有的节点同时收到请求报文同时回复,这肯定有仲载发生,并引起重发机制。但好处也显而易见,可以降低通讯报文的开销,主节点只要一条报文就可以拿到所有节点的回复报文。

楼主:
谢谢各位,以后少不了麻烦你们。

楼主:
麻烦各位还想问一下,在规范的第一卷的7.8节讲述了如何与仅限组2的服务器建立连接,然后在7.9节又讲了使用预定义主从连接组建立连接。我不明白,7.8节中所建立的连接也是为了实现主从之间的通讯,这两者之间到底又什么区别?谢谢

楼主:
如果说仅限组2客户机担当主从设备中的主机的角色,那么在规范中所讲的工具在实际应用中的作用是什么呢?请指教

楼主:
我始终不理解所谓的低端数据传输是什么意思,烦劳各位帮忙解释一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