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脉冲捕捉功能的疑惑

楼主(2003-06-09):
一个支架上有50个销子,50个销子是固定不变的。50个销子上装有产品,载有产品数量不一,视前工程而定,或40或43个等等。要检测50个销子上产品数量和对应销子和产品的位置,比如第一个销子上有无产品,并记录在寄存器内。故采用2根光纤传感器,一个检测销子,一根检测产品,一个支架通过光纤传感器的时间平均值为1s,估算销子和产品检测时间为10ms,所以采用了三菱fx1n系列的plc里面的脉冲捕捉功能,将x0连接为50个销子的同步信号,x1为产品信号,利用脉冲捕捉功能特殊辅助继电器m8170和m8171遍好程序,可以很好的捕捉到信号,且数量一致,但想把每次的开关量移位到寄存器里面,发现好象sftr命令根本来不及反应,没有进行移位工作!请大家按照思路能不能想个法子,我现在头大一万倍哦~~,因为没有用过高数计数模块,不知道这类模块能不能达到这类效果!!?谢各位了。

网友A:
是否可以采用上升沿中断,赋值放在中断程序中

网友B:
你可能没注意到扫描周期和高速记数在时间上的冲突问题 可以加延时 我做过 如果还有问题 可以给我打电话 13985129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