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请指教

楼主(2003-06-09):
最近工作遇到一问题,用变频器驱动2.2kw ,960n/min 异步电机,低转速下电机输出转矩太小,为什么?用的是台达VDF-A,4.5kw 变频器,我不明白电机冷态怎么做适配,是不是通过调整v/f 曲线可以在固定转速情况下调整转矩。通过变频器驱动是不是有可能2.2kw的功率不能发挥出来?新手上路,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可以把转矩提升、启动电压两个参数设置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