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2n的PID温度控制

楼主(2003-06-09):
被控对象的温度要控制在200度,用到的模块是FX2N-4AD-PT和FX2n-4DA 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具体说说你的控制硬件和 需要的控制误差范围

楼主:
谢谢你 菱菱! 硬件主要就是一个电加热器,误差范围可以不考虑,大一点没关系,系统能稳定就行。

网友B:
to 菱菱:继续呀,我想听听你给斫刈的意见。

网友B:
to 菱菱:要不,请帮分析一下程序 ,移植到FX2N上不成问题吧? 作者QingSong发表了 <<PID温度控制的PLC程序设计>>,转贴在此:  PID温度控制的PLC程序设计   温度控制是许多机器的重要的构成部分。它的功能是将温度控制在所需要的温度范围内,然后进行工件的加工与处理。PID控制系统是得到广泛应用的控制方法之一。在本文中,将详细讲叙本套系统。   l 系统组成   本套系统采用Omron的PLC与其温控单元以及Pro-face的触摸屏所组成。系统包括CQM1H-51、扩展单元TC-101、GP577R以及探温器、加热/制冷单元。   l 触摸屏画面部分(见图1-a)   1-a   如图所见,数据监控栏内所显示的002代表现在的温度,而102表示输出的温度。如按下开始设置就可设置参数。需要设置的参数有六个,分别是比例带、积分时间、微分时间、滞后值、控制周期、偏移量。它们在PLC的地址与一些开关的地址如下所列。   比例带 : DM51   积分时间 : DM52   微分时间 : DM53   滞后值 : DM54   控制周期 : DM55   偏移量 : DM56   数据刷新 : 22905      l PLC程序部分   002:PID的输入字   102:PID的输出字   [NETWORK]    Name="Action Check" //常规检查   [STATEMENTLIST]    LD 253.13 //常ON    OUT TR0    CMP 002 #FFFF //确定温控单元是否完成初始化    AND NOT 255.06 //等于    OUT 041.15 //初始化完成    LD TR0    AND 041.15    OUT TR1    AND NOT 040.10 //不在参数设置状态    MOV DM0050 102 //将设置温度DM50传送给PID输出字    LD TR1    MOV 002 DM0057 //将002传送到DM57      [NETWORK]    Name="Setting Start"//设置开始   [STATEMENTLIST]    LD 253.13    OUT TR0    AND 229.05 //触摸屏上的开始设置开关    DIFU 080.05 //设置微分    LD TR0    AND 041.15    AND 080.05    SET 040.01 //开始设置标志位1    SET 040.10 //开始设置标志位2      [NETWORK]    Name="Poportion"//比例带设置   [STATEMENTLIST]    LD 040.01    OUT TR0    AND NOT 042.01    MOV #C110 102 //读输出边与输入边的比例带    CMP 002 #C110 //比较输入字是否变成C110    AND 255.06 //等于    SET 042.01 //设置比例带标志    LD TR0    AND 042.01    MOV DM0051 102 //将比例带的设定值写入输出字    CMP 002 DM0051 //是否写入    AND 255.06    RSET 040.01 //复位标志1    RSET 042.01 //复位比例带标志    SET 040.02 //向下继续设置标志      [NETWORK]    Name="Integral"//积分时间设置   [STATEMENTLIST]    LD 040.02    OUT TR0    AND NOT 042.02    MOV #C220 102 //读输出边与输入边的积分    CMP 002 #C220 //比较输入字是否变成C220    AND 255.06    SET 042.02 //设置积分标志    LD TR0    AND 042.02    MOV DM0052 102 //将积分的设定值写入输出字    CMP 002 DM0052 //是否写入    AND 255.06    RSET 040.02    RSET 042.02    SET 040.03 //向下继续设置标志      [NETWORK]    Name="differential"//微分时间设置   [STATEMENTLIST]    LD 040.03    OUT TR0    AND NOT 042.03    MOV #C330 102 //读输出边与输入边的微分    CMP 002 #C330 //比较输入字是否变成C330    AND 255.06    SET 042.03 //设置微分标志    LD TR0    AND 042.03    MOV DM0053 102 /将微分的设定值写入输出字    CMP 002 DM0053 //是否写入    AND 255.06    RSET 040.03    RSET 042.03    SET 040.04 //向下继续设置标志      [NETWORK]    Name="Hysteresis"//滞后值设置   [STATEMENTLIST]    LD 040.04    OUT TR0    AND NOT 042.04    MOV #C440 102 //读输出边与输入边的滞后值    CMP 002 #C440 //比较输入字是否变成C440    AND 255.06    SET 042.04 设置滞后值标志    LD TR0    AND 042.04    MOV DM0054 102 /将滞后值的设定值写入输出字    CMP 002 DM0054 //是否写入    AND 255.06    RSET 040.04    RSET 042.04    SET 040.05 //向下继续设置标志      [NETWORK]    Name="Period"//控制周期设置   [STATEMENTLIST]    LD 040.05    OUT TR0    AND NOT 042.05    MOV #C550 102 //读输出边与输入边的控制周期    CMP 002 #C550 //比较输入字是否变成C550    AND 255.06    SET 042.05 //设置控制周期标志    LD TR0    AND 042.05    MOV DM0055 102 将控制周期的设定值写入输出字    CMP 002 DM0055 是否写入    AND 255.06    RSET 040.05    RSET 042.05    SET 040.06 //向下继续设置标志      [NETWORK]    Name="Shift"//偏移量设置   [STATEMENTLIST]    LD 040.06    OUT TR0    AND NOT 042.06    MOV #C660 102 //读输出边与输入边的偏移量    CMP 002 #C660 //比较输入字是否变成C660    AND 255.06    SET 042.06 //设置偏移量标志    LD TR0    AND 042.06    MOV DM0056 102 //将偏移量的设定值写入输出字    CMP 002 DM0056 //是否写入    AND 255.06    RSET 040.06    RSET 042.06    SET 040.00      [NETWORK]    Name="Return"//返回   [STATEMENTLIST]    LD 040.00    OUT TR0    AND NOT 042.00    MOV #C070 102 //读输入边的处理值    CMP 002 #C070 比较输入字变成C070    AND 255.06    SET 042.00 //返回标志    LD TR0    AND 042.00    MOV DM0050 102 将设定温度值写入输出字    RSET 040.00    RSET 042.00    RSET 040.10      以上是本套系统的全部内容,经过反复试验,此系统可以维持温度在1°C之间变化。保证了好的生产状况,减少不合格品发生的几率。    QingSong

网友A:
我是说你把你的除了PLC系统以外的硬件 (比如是固态继电器还是光耦合调压块 之类的东西)你告诉我就可以了 OMRON和三菱的在基本方法上是相似的 。你打电话给我吧 我在MAIL里告诉你我的电话了

网友C:
我用过A系列,功能一样------容易。FX我想也不难。

网友D(2019-03-26):
结构化工程适合多人开发,下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