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3-06-09):
本公司有一台设备采用国产变频器控制《6极电机》当将变频器的频率调到80HZ时马达不转但变频器面板显示正常。请各位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A:
快熔断!!控制板坏!!

网友B:
调回低频率转吗,如果转,说明软件和驱动电路都有问题.

网友C:
过分点吧,超频60%,还能有多大力矩?把频率降下来就好了。 国产变频器不至于在硬件、软件上有这么多问题吧?自检和保护做得这么差?我不太相信。

网友D:
有可能变频器故障要么就是力矩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