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 300+5611通讯

楼主(2003-06-09):
如何设置通讯,intouch7.11中I/O servers装了simatic net s7; 西门子 COML s7 ,现不知如何建立连接,怎么检查是否连接成功? 急!急!!

网友A:
请联系Wonderware代理商或代表处

网友B:
一台计算机为操作站,另一台为客户机,客户机通过通讯方式从操作站来获取数据,请问客户机和操作站计算机应如何设置? 我的Email:xy.zhu@wenmai.com

网友B:
和一般的i.o server 没区别, 看说明

网友B:
我知道,0431-564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