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王老师!

楼主(2003-06-09):
王老师,又要麻烦你了 电动机的功率相同,极数不同,额定电流相同吗? 若不同,有何区别,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A:
不一样,一般地,极数少,电流也小,反之亦然。 极数少,转速高,反之亦然。 极数不一样,电动机内部的电磁反应不一样,输出转矩等都不一样。具体可看一下电机学的书。